液晶显示器 左边一半有很明显的方格子条纹,右边没有

楼主(2021-03-26):
是逻辑板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还是屏幕的cof问题啊

网友:
灰白背景很明显整体感官左边半个不清楚,模糊,看着不舒服 移到右边半个正常了

网友A:
屏线查一查,,,。、

网友:
电源没有问题吧,是不是干扰

网友:
屏线,电阻先看看,

网友B:
屏线~电阻~多大的屏?屏类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查一查,,,。、

线试过了,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线~电阻~多大的屏?屏类型呢?

京东方的32寸 2k分辨率 ,具体型号:MV315QHB-N10  逻辑板的型号是47-6021085 ,驱动型号:JG_2785CA_R20.1

网友:
屏的问题!

网友:
cof 坏了吗

网友:
屏的问题.

网友:
好的 谢谢,换一块屏太贵了

网友(2021-06-01):
直接换显示器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