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065ZQW 焊接

楼主(2021-03-26):
芯片很小  怎么焊接  8个焊脚不好焊,有大神传下经验吗

网友:
这种芯片就是多练习  你可以找别的废旧的板子 。 从小芯片拆焊练习  ,掌握自己风枪的温度风力和焊接手法。

网友:
你焊几个后就会了,。。

网友:
小芯片焊接注意风速不要太大

网友:
lz 求教一下你有up1609r电源管理芯片的PDF吗  或者能否指导一下

网友(2021-06-04):
昨天刚整了一个,还好一次搞定

网友(2021-07-12):
先对底板和芯片引脚上锡处理,然后板上刷上一层助焊膏,用热风枪加热焊接即可。

如果风枪质量较次、或者底板质量太好(比如服务器板),可将底板引脚和芯片做有铅处理,可降低焊接温度,提高良率。

也可以刷有铅锡膏,锡膏的度需要把握好。
注意: 网上购买的芯片,芯片成色较次,建议焊接前最好做去掉氧化上锡处理,否则容易焊接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