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40通病30自动关机重启一招制敌

楼主(2021-03-26):
论坛很多这个故障没有解决的。供电都有,bios刷过,显卡拆了,关机前风扇猛转。直接改集显,移动图三位置一个电阻即可

网友:
谢谢分享,这样改性能会下降吗

网友A:
移动那3个电阻没有标明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移动那3个电阻没有标明呀

是 移动图三 位置的一个电阻 注意审题啊

网友:
刚才我试了一下 不拆好像也可以哦

网友:
开机显示后 在BIOS 把独立显卡关了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