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适配器偶尔能开机、电池不开机维修小结

楼主(2021-03-27):
机型:神舟战神K660D
板号:W650DCMB-0C
故障:接适配器偶尔能开机,单用电池开不了机
维修过程:
       这台战神K660D,前几日在店里换过电池。现在拿过来,说是能充电,但是开不了机。经测试,接电源时,多按几次开机键,偶尔能开机;若是拔掉适配器,单用电池,无论如何也开不了机。
       拆出主板,主板板号为W650DCMB-0C。
       单独接电池测量。发现电池电压有12V左右,并且已经正常到达公共点,但是没有待机3.3V。于是查待机芯片的条件,待机芯片为51125A。

         测量第16脚VIN,发现只有2V。而断开PR192后,VIN1为12V。怀疑是待机芯片出问题了,更换了一个51125A上去,可症状依旧,说明并非是待机芯片的问题。
      突然想到,接电源适配器的时候,并非是每次都能正常开机。而蓝天代工的主板,开机电路中,P2808是老毛病了,于是翻出前年记录的改P2808的帖子:P2808改电路总结,改了个电路。

      改好之后,接电源适配器,按一下开机键就能正常开机了。试着单接电池,测量待机芯片的第16脚VIN,12V、12V,是的,是12V!
      维修到此结束了,很简单的问题,就是P2808芯片的问题。具体原理不晓得,会分析的大神望不吝赐教!

网友:
你单用电源测就晓得问题了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学习了

网友:
p2808改电路总结, 这个帖子权限太高,看不了

网友:
楼主连的线好细 供电用粗一点好些  蓝天通病了,这个8脚还会导致插电自动开机,不定时掉电等问题,看到蓝天的板优先把它干了

网友:
学习了哈 混点分

网友:
感谢分享,新人受用不尽

网友:
战神的机器,说好修也好修,说难修也难修,不过楼主改的电路确实厉害

网友:
修得不错 看见这个芯片就干他

网友:
简单啊,1.2连接8,3.6相连,短接4脚旁边的100K电阻就可以了,改了不知多少了,另外还有一个控制待机的开启信号得开关管不良,直接短接就OK了

网友:
我用的电脑就是神州战神,问题也是用电池不开机,用适配器每次关机之后都要从新拔插适配器然后自动开机。

网友:
改电路的帖子点开权限太高无法预览

网友:
就是改那个8脚芯片,去掉直接连

网友:
可以,技术相当不错!

网友:
记得P2808是触发电路上的,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以前遇到没修好,现在知道了

网友:
这个是老毛病了吧

网友:
备了一些这个芯片。直接换。省事。

网友:
神舟我曾经工作过的地方

网友:
神舟机型好讨厌,刚换了充电芯片

网友:
蓝天经典通病 还有它的转换电路也容易坏

网友:
不定时的问题 真的不太好搞啊

网友:
R705电阻是干嘛的、还需要短接?

网友:
取掉PR192电压正常,意思还是有其他电路拉低了充电芯片电压

网友:
这个帖子必须点赞

网友(2021-07-11):
请问R705是做了短接吧

网友(2023-03-02):
学到了,确实老款战神也有这个通病

网友:
好厉害啊,来膜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