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X单上层加点故障求助

楼主(2021-03-27):
单上层,夹电开机到20mha就掉回0
大神告诉下排查哪
苹果

网友:
看英特尔还是高通,英特尔单层硬盘模式,先把CPU干下来在说

网友:
进水还是重摔,组织测一下,一端二段组织测一下应该问题就出现了

网友:
先查CPU复位,在查电压

网友:
查下cpu周边的周边电压,还有复位和i2c总线吧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