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GUID分区居然还能启动32位的系统,而且还是win7!!!

楼主(2021-03-27):
macbookpro做到了,惊不惊叹!!!如果在台式机,GUID分区所有32位的windows都无法启动,win8,win10都试过,不行,不知里面蕴藏着什么道理

网友:
请添加完整,不然会删除贴子,32位的WIN7 应当用的是6.1.7850的efi的文件,在有些情况下是能实现启动

网友:
没什么奇怪的 台式机UEFI驱动都是X64的 所以只能引导64位系统

网友:
要64位才行吧

网友A:
实测实际装过,32位,64位都可以,32位才会被震惊到,64位就没有什么稀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测实际装过,32位,64位都可以,32位才会被震惊到,64位就没有什么稀奇了

这没什么奇怪,我上面提到的就可实现!

网友:
我还是习惯mbr,uefi分区有点麻烦,也不好激活

网友:
不稀奇的,,,intel原装的G31开始,主板默认都支持UEFI。。。
引导32位更不是什么稀奇事,好多山寨机都是uefi模式引导32位的win8,win10。。
uefi引导win7也不是什么难事,,

网友:
正常,UEFL引导win7经常见.品牌机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