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5主板上电就启动

楼主(2021-03-27):
上电不用按开机键就自动启动,然后风扇转一下就不再转了 屏幕一直不亮。核心有温度。求大神解惑

网友A:
这个按自动上电修,老机器很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按自动上电修,老机器很好修的

但是屏幕不亮,能给说的详细一点吗?谢谢

网友B:
这种老机器,显卡坏的多,看电流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老机器,显卡坏的多,看电流跳变

刚开始学习,还不太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