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Toshiba L50t-B BIOS 解锁或重置

楼主(2021-03-27):
本以为解锁或重置可以取掉电池过一会再装上就可以回到原厂设定, 谁知道找了半天连个电池的影子都找不到, 甚至取下板子翻到后面都没有, 马上想到重写BIOS吧, 上本站去找也没几个合适的, 最后上网找到相关的内容但不是用在这个型号上的, 通过几个方法尝试了一下,最后问题解决, 搜索了一下好像没有这方面的内容, 决定分享给大家希望以后有遇到这种类似的问题有所帮助.
板号踉位置图上都有, 找到在CPU附近有二个点位, 旁边注有G2字样, 用摄子或其它工具点住这两个点然后开机, 注意看屏幕会有闪动, 大概二下吧然后松开摄子, 屏幕马上出现开机的样子, 要求输入的画面不见了, 接下来就自己重新设置BIOS了.

网友:
以前的宏碁也是这样,跳线短接就可以pojie

网友:
简单实用...

网友:
这是怎么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