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显卡板号怎么看

楼主(2021-03-27):
请教一下显卡板号怎么看,还望不吝告知,谢谢

网友A:
PCB板号金手指边上,印在PCB板上。

网友:
我是来混分的,但是我也认真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B板号金手指边上,印在PCB板上。

谢谢,我在淘宝上找了好久都没有卖图纸的,大哥你知道哪里有吗

网友B:
搜索电脑图纸就出来好多,怎么会没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搜索电脑图纸就出来好多,怎么会没有呢?

搜出来的都是其他东西,没有显卡的

网友:
这个标签也可以看出来得。

网友A:
不是所有显卡都有图纸流出来的,有同型号公板卡图纸对照看看就好了。要不交个会员费,找鑫制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所有显卡都有图纸流出来的,有同型号公板卡图纸对照看看就好了。要不交个会员费,找鑫制造。

鑫制造一直都在用的

网友:
这种看核心代码即可。好多白牌看不到料号的。

网友:
ccess-l
不是所有显卡都有图纸流出来的,有同型号公板卡图纸对照看看就好了。要不交个会员费,找鑫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