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佬们看看DELL XPS 9343的24777无ACOK怎么解决

楼主(2021-03-27):
收到机器DELL 9343,不触发,这款机器一般不触发的话,放电容易好,拆机后,先放电,无果,想的多放一下,等了一下还是不行,开始测量,发现没有公共点电压,把板子拆出,发现保护隔离管24777进液腐蚀严重如下图:
定24777来更换,拆开有5个引脚要补的,洗刷,加锡,飞线
拍的时候还有一根线没补上。焊上芯片后简单测量发现没有公共点,开始检查关键的点位,如下图:
马上用鑫智造打开24777的数据手册对比后发现
好像有点对不上,再回到电路图
该24777与平常的公共点产生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本来开机可以不用管了,但是不充点还得仔细查看为什么不充电,首先看ps_id
再看acok为零:
此处batdrv#为9v,肯定充不了电,强行拉低应该可以充,但是没有控制的话,肯定不行的。

Bios里可以识别到电池,但是无法识别适配器,换了两个原装的适配器,在其他机器上可以正常识别到。
现在的疑惑
1、因为以前没碰到过24777,4脚正常是几v?
2、6脚3.1v如果不正常,为什么会有24regn正常输出5.3v
3、ACOK还需要哪些条件。
4、DCIN_JACK为什么会被拉低
想来想去问题还是出在acok上,所以求助一下,望熟悉24777的大佬们不吝赐教!!!

网友:
进水机器仔细处理到位 比分析电路更有效率,因为进水导致的故障总是出乎意料只按照经验分析容易走弯路,先解决ACDRV没有升压这个问题,测一下有没有断线 供电的地方是最容易断线腐蚀的。

网友:
看图片芯片周围的原件不多,个人觉得还是按图纸全部代换了,毕竟进水腐蚀原件的好坏好难说,再线飞好装芯片测量。这样后少走点弯路

网友:
修好没没有?

网友:
EC换过没有、

网友:
11脚和12脚打一下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有空焊、或是断线、实在不行买料板回来把这块换了

该芯片我以全部修复正常,有空的时候发个该芯片的帖子,太难了几乎没有那个引脚是正常的!

网友A:
应该还有空焊、或是断线、实在不行买料板回来把这块换了

网友:
6脚这个信号我映象深刻

网友:
6脚电压应该是2.4到2.8

网友:
引用 网友B:
6脚的电压应该不对,仔细检查一下看看

我开始也怀疑,但是根据图纸,6脚电压完全没问题
输入19v-20v之间,分压电阻为34k+6.5K,得到6脚电压为3v-3.1v之间。

网友:
自己帮自己顶一下

网友B:
6脚的电压应该不对,仔细检查一下看看

网友C:
查下芯片第6脚,ACDET,这个脚有高电平才有ACOK,然后才能导通隔离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下芯片第6脚,ACDET,这个脚有高电平才有ACOK,然后才能导通隔离管。

查芯片手册,第3、4脚输出高电平控制隔离管导通的条件

网友:
仔细看你两张图  零件都被你洗飞了

网友:
仔细检查ps-id

网友:
最讨厌手工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