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373 通病

楼主(2021-03-27):
DELL 7373 开机不显示,拔掉网卡。能显示,第一次碰到拿售后换了主板好了,没返修,这次我加焊CPU,客户用了一个月回来了,拔了无线网卡就好了,

网友:
          无线网卡

网友A:
是不是哟 。无线网卡坏的比较少吧 。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感谢分享,新人受用不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哟 。无线网卡坏的比较少吧 。还没有遇到过

是CPU问题,之前第一个我换了主板就好了,这次的机器和以前的一样拔了网卡就能亮,网卡是好的

网友:
我碰见过一次刷了个BIOS好了,可能是瞎猫碰见死耗子了

网友:
应该是CPU问题,与网卡关系不大

网友:
这话题看的稀里糊涂的,无线网卡没问题吗

网友:
应该是U问题, 拨网卡或拨M2的硬盘 都是可以的。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