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5VD板号X45VD不出CPU供电RT8885A

楼主(2021-03-27):
华硕K45VD板号X45VD不出CPU供电RT8885A

开机0.3A掉电  CPU可以拆卸那种  换了CPU不行 故障依旧

换了CPU供电芯片还是不行,测量CPU电感对地阻值无短路情况

CPU供电正常,芯片开启EN信号正常  SVID测量10.5V无波形  电压反馈电阻测量过正常

怀疑BIOS  刷了N个都不行,怀疑南桥  更换了故障依旧 还是开机0.27-0.3A掉电

全板电压都正常 就是不出CPU供电 就掉电了

有高手修到过这种故障吗?论坛看了一圈 好像用这个CPU管理芯片的都有这个故障.

网友:
所有供电都正常么?

网友:
二级电压全部查一遍看看

网友:
应该还有电压没出来啊

网友:
还有电压没出来啊

网友:
对应图纸查一下工作条件

网友A:
看看有没有图纸,再分析一下吧

网友:
学习了哈 混点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有没有图纸,再分析一下吧

没有图纸 论坛找不到

网友:
我也遇到做这种情况 。如果 客户不出价格 。一般就不修了

网友:
  RT8885 最好在料板上拆   之前遇到过 买的芯片换了几个都不行   还有查一下  DRAMPWROK 和PROCPWRGD  还有25M时钟

网友:
感谢分享,新人受用不尽

网友:
找CPU供电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