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龙dc短路烧usb

楼主(2021-03-27):
被保护了有没有人修过

网友A:
你这说的是啥?这么简化、咋回答你?

网友B:
有修过,不过看你这么说,砸了换机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说的是啥?这么简化、咋回答你?

补充一点,我原来刷手表剪了一条usb线来改线,线接错了,导致现在插上usb比如手机会一直显示充电马上又断开,一直充电断开,左侧链接主板的两个usb都不能用了,右侧的排线接出来的两个usb只能用usb2.0,3.0的接口也只有2.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修过,不过看你这么说,砸了换机器吧

补充一点,我原来刷手表剪了一条usb线来改线,线接错了,导致现在插上usb比如手机会一直显示充电马上又断开,一直充电断开,左侧链接主板的两个usb都不能用了,右侧的排线接出来的两个usb只能用usb2.0,3.0的接口也只有2.0

网友:
拿个台式机修吧,弄坏笔记本得不偿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