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8720F-JXA

楼主(2021-03-27):
那一个脚是触发输出脚。触发是不是电压拉低后才能启动电源运行。新手上路请多指教!

网友:
高低都有可能

网友A:
那么触发输出是那一个脚。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触发输出是那一个脚。谢谢!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720519-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触发输出是那一个脚。谢谢!

一般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触发输出是那一个脚。谢谢!

看看这个图片

网友:
谢谢你!提供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