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芯片是什么作用?

楼主(2021-03-27):
这还有救吗

网友:
烧掉的芯片已经拆掉了,还是不跑码。装上内存不报警

网友:
内存各电压全正常的

网友:
网络的吧!

网友:
网卡是下面那个小方块芯片吧,这个我知道也与网卡有关,但它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那是网卡芯片,拆除不影响亮机的

网友:
网络变压器,拆除不影响亮机的

网友:
雷击的,桥挂了吧

网友:
这元件上面的英文写的很清楚,,就是网络保护的,,,,但它还有阻抗变换的作用,,

网友:
相当于以前的那个网卡变压器

网友:
隔离变压器

网友:
防雷击的   烧成那样  先拆除,不行拆网卡,还不行考虑南桥

网友:
南桥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网卡芯片,拆除不影响亮机的

网卡芯片?

网友:
这个是网桥      吧

网友:
LANGuard网络安全防护技术元件

网友:
网卡防雷的

网友:
网桥  这个东西坏了  南桥基本不保了

网友:
可以拆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