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0S不触发维修 板号LA-9901P

楼主(2021-03-27):
这台笔记本同行拿来的,说不知道什么问题,他直接拿过来的,叫我看着修。接上可调,按触发没反应,故障为不触发。
拆开后,发现一个地方,有被“焊过”的痕迹,心里第一反应,这是二修机?

然后仔细一看,这是一大坨蟑螂屎,洗板水洗都洗不掉那种。
费了好大劲,处理了一下,如下图:

一般来说,像这种不是二修的,这种腐蚀的,不用查别的了,优先检测被腐蚀的地方,有无断线,元件器虚焊,损坏。
这是一条很大的线索。
因为没有点位图对照,大概了查了一下,也没发现什么能影响不触发的地方。
倒是有颗电阻掉了,是R646,5VALW转5VS电路:

这个不会影响不触发,只会导致上电不显示。这个先不管,先修不触发。

先大概测一下EC的条件吧,测到LID_SW#后,EC的115脚,发现没有电压。

它的上拉是+3VALW,发现也没有。
查源头,是PU401这颗芯片产生:

接着查它的开启1脚3V5V_EN,也没有。
我们查图纸发现,它是EC发出的EC_ON来控制的,还被MAINPWON控制,如下:

EC_ON经过PR407变成3V5V_EN,测EC那头是有3.3V,但是经过PR407后没有了,很明显被什么拉低了。
而MAINPWON这一路,PR408这颗电阻在主板实物上未装。
那么,只去了3VALW和5VALW PWM芯片,只能这两颗芯片本身拉低了电压。
所以我就先断掉PU401芯片 1脚的3V5V_EN信号。刮线划断:

然后3V5V_EN果然出来了,芯片坏掉拉低了?
别急,因为我在刮线的时候,发现MAINPWON的PR408虽然未装,但它的焊盘是直连的。
所以我将刮掉的线接起来,只断掉MAINPWON这一路,待机3VALW ,5VALW都出来了。
好,现在确定最终的问题,就是EC没有发出MAINPWON,拉低的3V5V_EN。
EC为什么没有发出MAINPWON,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温控,我以前碰到过类似的,虽然不是同样的主板。
但我想原理都大同小异:
我以前的帖子: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11473-1-1.html
但是看了一下图纸,没有找到哪个像温控脚。
此时有两条线索让我去找,一个是继续查资料找到温控脚。
二个是再仔细检测腐蚀的地方(因为有些被腐蚀元件没点位图,没标记,我也没去查是什么东西,需要跑很多线)。
这两条线索都比较费时间(后面修好后证明,这两条线索都是对的)
我这个人不喜欢太浪费时间的修法,所以直接上我大迅维搜一下通病,看能不能参考参考了,
还真被我找到一个帖子: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829651-1-1.html
那个帖子说是109脚NTC_V,是温控脚。
问题对上了,我直接测109脚没电压。
它的上拉电阻是PR226:

不用想,我直接在腐蚀的地方找,这颗电阻肯定就在那里,二极档一个一个测,OK,响了。
表笔一拨,电阻直接掉了,这颗电阻就是PR226。
补上后PR226电阻OK,触发了,上电0.28不显示,意料之中,这个是之前的5V转换电阻R646没补,接着将它也补上。
两颗补上的电阻(左边R646,右边那颗PR226)

触发,电流跑0.9,外接显示:

装机OK:

总结:
问题其实都是大家修过的通病,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但这个可以给新手一个参考,以及一些维修经验,少走弯路。
比如那个MAINPWON实际并未断掉,就是一个小坑,要是没注意。思路就会走错了。

网友:
腐蚀的还得重点查腐蚀的  这话没错

网友:
学习了哈 混点分

网友A:
楼主修板不把板子刷干净在修吗。。。。

网友:
学习一下混点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板不把板子刷干净在修吗。。。。

刷了,实在刷不动,不知道是什么,很像是蟑螂屎,闻着一股蟑螂味。

网友:
没看到腐蚀

网友:
不错,楼主的思路犹如黄河之水,滔滔不绝

网友:
这维修思路清晰明了,一点不乱,我何年何月能达到这种水平哟!

网友:
不错不错,给新手涨经验

网友B:
谢谢大师分享!看你描述MAINPWON这个信号不是pu401发出的怎么后面写 ec发出的呢?  ec-on是ec发出的信号。你断开了pu401开启脚,所以3和5v正常了是吗?不好意思我是刚出道小白,没用看太明白,感谢大师回复下。

网友:
这种是刷不干净的,必须刮

网友:
这个有点恐怖,首先清洗干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师分享!看你描述MAINPWON这个信号不是pu401发出的怎么后面写 ec发出的呢?  ec-on是ec发出的信号。 ...

是EC发出的啊,发给PU401, 我直接断掉,判断一下故障,强制开启PU401,出3VALW,证明3V5V_EN开启没有是EC没有发出MAINPWON导致。
另外这个号我不常登录,如果没有及时回复,请大家见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EC发出的啊,发给PU401, 我直接断掉,判断一下故障,强制开启PU401,出3VALW,证明3V5V_EN开启没有是EC没有发出MAINPWON导致。
另外这个号我不常登录,如果没有及时回复,请大家见谅。

谢谢大师解答!

网友(2021-05-12):
都稀巴烂了 还这么耐心的去修 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