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这个电阻应该取多大的

楼主(2021-03-27):
修一台华硕FX506LU 进水供电芯片22脚VINSEN分压电阻腐蚀,没有图纸,不知道大小,图中圈错了 ,是VINSEN,请有经验的师傅说下R2是多大  分压电阻R1是1K,图纸中的 说明是不应超过1.6V ,比较笼统,

网友A:
那就10K吧。12V分压出来1.1V左右。没有超过1.6V

网友:
两个电阻都换了 。根据分压器算电阻的大小 。在得出电压的多少

网友:
我选了个18K的上去  成功修复亮机,话说现在的电阻元器件规格越来越小,以往的0402规格都放不进去,换个电阻还得飞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10K吧。12V分压出来1.1V左右。没有超过1.6V

不是12V,实际电路是20V,12V也许是用电池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