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S40-51点位图 NB8513_MB_V3

楼主(2021-03-27):
ACER  S40-51点位图  版号 NB8513_MB_V3

NB8513_MB_V3.cad

网友:
老铁们加点分吧。

网友:
谢谢分享!不知道怎么加“下载分”,只好给加点“金币”了。

网友A(2021-05-05):
兄弟 你这用什么软件打开啊 给你加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 你这用什么软件打开啊 给你加分啊

通用点位图  Boardviewer 论坛有的下

网友(2021-11-22):
刚发修这板。谢谢了分太高最。。只有七分

网友B:
这机焊个接口能开机的吗?怎么充电芯片6脚被一个三极管拉低了呢接口19V分压过来的

网友(2022-02-24):
下个下来。。。多谢楼主

网友:
很好,可以用

网友(2022-03-26):
可以可以,厉害呦

网友C(2022-06-22):
引用 网友B:
这机焊个接口能开机的吗?怎么充电芯片6脚被一个三极管拉低了呢接口19V分压过来的

我也发现一个三极管拉低了ACDET,而且我把三极管取了也不影响,而且也加电开机了,也充电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发现一个三极管拉低了ACDET,而且我把三极管取了也不影响,而且也加电开机了,也充电了

是要插入适配器,拉低接口那里一个信号,ACDET才正常。宏碁小接口的都这样设计了。接个普通口的话就把那三极管拆下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要插入适配器,拉低接口那里一个信号,ACDET才正常。宏碁小接口的都这样设计了。接个普通口的话就把那 ...

那取了呢个三极管的话用它原来的适配器还正常把?我是用电流表试着正常了,也没试电源适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取了呢个三极管的话用它原来的适配器还正常把?我是用电流表试着正常了,也没试电源适配器

正常的。没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