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dell显示器U2414Hb有异响,屏抖

楼主(2021-03-27):
屏幕通电后有画面一会就灰屏,有声音,有声音时屏抖,有3条白线。不接屏线的话没声音。请大神帮看看是什么坏了?

网友: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先换块电源板   也许有惊喜哦

网友:
换驱动板20块钱差不多吧

网友:
谢谢!,我去淘一个看看,型号差不多就行吧!后面A01和A10没区别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块电源板   也许有惊喜哦

换了没用啊!:kuqi:

网友:
先检测各路电压是否正常,确认哪里出问题在针对哪里维修。不过你的这个现象感觉像是电源带负载不好,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屏逻辑板或者玻璃板损损坏。

网友:
屏电路的问题这样都是

网友:
逻辑板坏了  我有个和你一样的问题  你如果修好了分享一下啊

网友:
屏坏了,Y短路,割一刀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