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告知这个显卡型号

楼主(2021-03-27):
哪位大神告知这个核心是什么卡,卡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你哦的图不清晰看不清

网友A:
核心代号都抹掉了,GTS450刷750TI的黄伟达吧!!

网友:
这是黄伟达卡

网友:
幺幺哎呀 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核心代号都抹掉了,GTS450刷750TI的黄伟达吧!!

刷的是GTX680 还是2G的,不晓得是个啥玩意

网友:
这么空旷,黄伟达没跑了

网友:
英伟达的这是肯定了的,至于那个系列,只有找同型号的显卡对比。

网友:
我有个假的650就是gts450官网下载驱动就驱上了

网友B:
看不清楚,你可以搜下核心代号对照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不清楚,你可以搜下核心代号对照表

核心被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