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LA-8001P 联想Y470降频 不充电维修

楼主(2021-03-28):
故障:关机能充电,开机不能充电 进系统降频0.79
版号:LA 8001P

接同行的笔记本,到手里是电池损坏,放了很长时间了,电池坏了。定了一块电池 安装好,关机充电0.8A,略微偏低;开机之后电流飙到2.4-2.6之间,马上就掉到了0.5-0.8A之间,这种电流 肯定是没有充电。BIOS 刷过,电源管理安装过,换系统,问题依旧。最开始是已接通,正在充电;半分钟后就变成了未充电,电池灯常亮不闪。联想的机器比较挑电池,前前后后换了三块电池,故障依旧。

换过win10 系统之后发现CPU 的频率也掉了,只有0.78GHz,这速度 卡的不行,之前还挺纳闷,为啥这么卡,换成win10找到原因了。降频了。刷过BIOS ,电源管理都搞过,没结果。

想着先从简单的入手吧,CPU降频,先换一个CPU 看看,频率是上去了,变成了0.8Ghz,还是不行查图吧。
降频,首先找PROCHOT#,看看是不是发出低电平,导致CPU错误的收到了温度高信号,从而降频,上图纸

这个H-PROCHOT#信号由这个温控芯片控制,检测发现信号果真是低电平,这是不正常的,正常情况这个应该是高电平才对,检查PQ201的G极为高电平,导致PQ201导通拉低了PROCHOT#信号,温控芯片4脚 应该为低电平,才能让PROCHOT#信号为高电平,判断应该是坏掉了,直接拆掉PU201,还要记得拆掉PQ201不然PR201依旧是将G极上拉到高电平。这里解决后再看看还有其他的情况没

这里是CPU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的VR HOT转H PROCHOT#,受EC的 PROCHOT#信号控制,测量Q141发现无问题,H_PROCHOT#信号已经正常了。
开机测试,CPU 妥妥的正常频率了。

降频搞定了,我往右下角一看奇迹的电池也能充电了,已连接,正在充电。。。。 试了一会电流只有0.8A左右,虽然显示已经充电了,但是充电非常的慢,几乎就是充不进。这个在最开始的时候换了充电芯片,原机是BQ24727,论坛说07A可以替换,我就替换了一个,结果依旧一样。
什么外围元件啊,什么BIOS 啊,电池的管理总线对地阻值,都不行,陷入了泥潭。

在论坛里搜索看见船长有一个文章是SMBUS总线  传输信号的时候电压偏低 ,信号传输异常导致的充电慢,我也示波器测试抓了来一下,正常。。没发现什么信号不正常。无奈了。又请教的@竟Sr谁伴我闯荡 ,按照他的方法也测试了一番  无果。

这个充电 修的快要放弃的时候,我把充电IC  换过的07A换回了原来的BQ24727。冷却之后 上电,待机1.1A  这是要好了?装好 装好硬盘。开机店电流直接飙到2.7A ,有希望

系统稳定了之后 掉到1.8-2.0之间左右晃,电池电量一路飙升,怎么测试都没问题了

总结:
         CPU掉频率、伴随着电池不充电,先查查PROCHOT#信号是否被拉低,可能会有意外的惊喜
         论坛说24727、24737、07A可以通用,但是事实证明有局限性 某些可以  某些不可以,在充电上 肯定会有变化 虽然引脚位相同,但是充电电流不同,CSP/CSN 这些引脚的补偿 是不一样的

 会员1561263300鑫豆2025-9-25 22:29
 会员60033300鑫豆2025-9-7 23:05
 会员230657300鑫豆2025-9-1 12:36
 会员202956300鑫豆2025-8-7 21:34
 会员613326300鑫豆2025-7-13 11:04

H55
pHOT 爆头!

网友:
先加分 等下再来围观

网友A:
电池不充电问题是充电IC不通用引起来的,CPU频率降低我碰到有个DELL的笔记本 没有修好

网友:
降频不充电还没哟偶偶

网友:
还没遇到过prochot导致不充电的

网友B:
给高级群的师傅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高级群的师傅加分!

哈哈  图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池不充电问题是充电IC不通用引起来的,CPU频率降低我碰到有个DELL的笔记本 没有修好

最开始的不充电不是充电芯片问题喔  楼主最好装上的是原机的充电芯片

网友C:
不充电,一般的思路就是查充电部分了!换充电芯片,刷BIOS,查总线,换EC等等等。楼主另辟蹊径,从电脑卡顿作为切入点,出手不凡,大赞!

网友C:
我前段时间还修到过两个A1466不识别电池不充电的。SMBUS总线对地正常,其中一根总线电压偏高,是电池接口的问题!另台是总线电压偏低!是EC的问题!都已秒 所以示波器抓波的时候要抓两根才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最开始的不充电不是充电芯片问题喔  楼主最好装上的是原机的充电芯片

之前就是不充电,换了07A的也是不充电  修了PROCHOT才充电  但是充电贼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前段时间还修到过两个A1466不识别电池不充电的。SMBUS总线对地正常,其中一根总线电压偏高,是电池接口的 ...

我这个 两个都抓了  没记录,一毛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充电,一般的思路就是查充电部分了!换充电芯片,刷BIOS,查总线,换EC等等等。楼主另辟蹊径,从电脑卡顿 ...

我这算是潜力尽穷,没招了 哈哈  先搞 好搞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之前就是不充电,换了07A的也是不充电  修了PROCHOT才充电  但是充电贼慢

我打错字了  最后装上的是原机芯片 打成“最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算是潜力尽穷,没招了 哈哈  先搞 好搞得

黔驴技穷吧

网友:
要是我直接就放弃了= =

网友:
维修中抓住每一个细节,跟破案一样,可能某个蛛丝马迹就能攻破难关。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由简入难,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好经验

网友:
故障:关机能充电,开机不能充电 进系统降频0.79
版号:LA 8001P

接同行的笔记本,到手里是电池损坏,放了很长时间了,电池坏了。定了一块电池 安装好,关机充电0.8A,略微偏低;开机之后电流飙到2.4-2.6之间,马上就掉到了0.5-0.8A之间,这种电流 肯定是没有充电。BIOS 刷过,电源管理安装过,换系统,问题依旧。最开始是已接通,正在充电;半分钟后就变成了未充电,电池灯常亮不闪。联想的机器比较挑电池,前前后后换了三块电池,故障依旧。

换过win10 系统之后发现CPU 的频率也掉了,只有0.78GHz,这速度 卡的不行,之前还挺纳闷,为啥这么卡,换成win10找到原因了。降频了。刷过BIOS ,电源管理都搞过,没结果。

想着先从简单的入手吧,CPU降频,先换一个CPU 看看,频率是上去了,变成了0.8Ghz,还是不行查图吧。
降频,首先找PROCHOT#,看看是不是发出低电平,导致CPU错误的收到了温度高信号,从而降频,上图纸

这个H-PROCHOT#信号由这个温控芯片控制,检测发现信号果真是低电平,这是不正常的,正常情况这个应该是高电平才对,检查PQ201的G极为高电平,导致PQ201导通拉低了PROCHOT#信号,温控芯片4脚 应该为低电平,才能让PROCHOT#信号为高电平,判断应该是坏掉了,直接拆掉PU201,还要记得拆掉PQ201不然PR201依旧是将G极上拉到高电平。这里解决后再看看还有其他的情况没

这里是CPU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的VR HOT转H PROCHOT#,受EC的 PROCHOT#信号控制,测量Q141发现无问题,H_PROCHOT#信号已经正常了。
开机测试,CPU 妥妥的正常频率了。

降频搞定了,我往右下角一看奇迹的电池也能充电了,已连接,正在充电。。。。 试了一会电流只有0.8A左右,虽然显示已经充电了,但是充电非常的慢,几乎就是充不进。这个在最开始的时候换了充电芯片,原机是BQ24727,论坛说07A可以替换,我就替换了一个,结果依旧一样。
什么外围元件啊,什么BIOS 啊,电池的管理总线对地阻值,都不行,陷入了泥潭。

在论坛里搜索看见船长有一个文章是SMBUS总线  传输信号的时候电压偏低 ,信号传输异常导致的充电慢,我也示波器测试抓了来一下,正常。。没发现什么信号不正常。无奈了。又请教的@竟Sr谁伴我闯荡 ,按照他的方法也测试了一番  无果。

这个充电 修的快要放弃的时候,我把充电IC  换过的07A换回了原来的BQ24727。冷却之后 上电,待机1.1A  这是要好了?装好 装好硬盘。开机店电流直接飙到2.7A ,有希望

系统稳定了之后 掉到1.8-2.0之间左右晃,电池电量一路飙升,怎么测试都没问题了

总结:
         CPU掉频率、伴随着电池不充电,先查查PROCHOT#信号是否被拉低,可能会有意外的惊喜
         论坛说24727、24737、07A可以通用,但是事实证明有局限性 某些可以  某些不可以,在充电上 肯定会有变化 虽然引脚位相同,但是充电电流不同,CSP/CSN 这些引脚的补偿 是不一样的

 会员745549300鑫豆2026-1-26 20:27
 会员28669300鑫豆2026-1-21 19:28
 会员959476300鑫豆2026-1-2 11:37
 会员963209300鑫豆2025-10-29 14:18
 会员1561263300鑫豆2025-9-25 22:29

H55
pHOT 爆头!

网友:
故障:关机能充电,开机不能充电 进系统降频0.79
版号:LA 8001P

接同行的笔记本,到手里是电池损坏,放了很长时间了,电池坏了。定了一块电池 安装好,关机充电0.8A,略微偏低;开机之后电流飙到2.4-2.6之间,马上就掉到了0.5-0.8A之间,这种电流 肯定是没有充电。BIOS 刷过,电源管理安装过,换系统,问题依旧。最开始是已接通,正在充电;半分钟后就变成了未充电,电池灯常亮不闪。联想的机器比较挑电池,前前后后换了三块电池,故障依旧。

换过win10 系统之后发现CPU 的频率也掉了,只有0.78GHz,这速度 卡的不行,之前还挺纳闷,为啥这么卡,换成win10找到原因了。降频了。刷过BIOS ,电源管理都搞过,没结果。

想着先从简单的入手吧,CPU降频,先换一个CPU 看看,频率是上去了,变成了0.8Ghz,还是不行查图吧。
降频,首先找PROCHOT#,看看是不是发出低电平,导致CPU错误的收到了温度高信号,从而降频,上图纸

这个H-PROCHOT#信号由这个温控芯片控制,检测发现信号果真是低电平,这是不正常的,正常情况这个应该是高电平才对,检查PQ201的G极为高电平,导致PQ201导通拉低了PROCHOT#信号,温控芯片4脚 应该为低电平,才能让PROCHOT#信号为高电平,判断应该是坏掉了,直接拆掉PU201,还要记得拆掉PQ201不然PR201依旧是将G极上拉到高电平。这里解决后再看看还有其他的情况没

这里是CPU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的VR HOT转H PROCHOT#,受EC的 PROCHOT#信号控制,测量Q141发现无问题,H_PROCHOT#信号已经 ...
本帖为精华帖,如要查看隐藏内容,需使用300鑫豆兑换(鑫豆全部给作者)。写帖不易,请多支持。立即支付

 会员706111300鑫豆2025-2-27 10:35
 会员142349300鑫豆2025-2-19 12:12
 会员1114927300鑫豆2025-2-13 16:14
 会员1159739300鑫豆2025-1-6 11:02
 会员1158698300鑫豆2024-12-11 14:04

H55
pHOT 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