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DG扫描硬盘坏道,准确不。

楼主(2021-03-27):
DG扫描硬盘坏道,准确不。新板HMDD,认不到。

网友A:
2TB,机械盘,监控上用,实不实认不到盘

网友B:
这种东西可准可不准,因为这个东西,他的扫描延时时间是可以你自己设置的,你看到上面有个延时时间吗?那个延时时间,你给他调长了,你再差的硬盘你只要给他调的足够长他也可以全是绿,你要是给他调的短一点,那她就有可能会红,稍微性能不好一点就会红。

网友(点评):
那个延时不是这个意思,是到了时间还过不了就下一柱面,一般超过300mS就可以说是坏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东西可准可不准,因为这个东西,他的扫描延时时间是可以你自己设置的,你看到上面有个延时时间吗?那个 ...

DG全盘扫完 5小时多点,应该是准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2TB,机械盘,监控上用,实不实认不到盘

这种直接换扫描完了也永不时间长

网友:
至少在pe下扫描,否则可能操作系统的读写可能干扰扫描结果

网友C:
不认盘一是供电二是数据传输三是录像机不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认盘一是供电二是数据传输三是录像机不稳

大神啊,现实版乾坤大挪移,三板斧强化版,哪里都用的上

网友:
我都是用MHDD  固态用DG

网友:
觉得还行,一边用win,一边用dg扫描,修机械硬盘成功过

网友:
DG扫描硬盘很好用的,修复逻辑坏道也不比MHDD差。

网友:
换个功率大点的硬盘录像机电源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扫机械盘没问题,固态不行。

网友:
现在只看SMART的举手

网友:
免费软件只能是参考。

网友:
基本都差不多吧  没什么太大误差

网友:
就是娱乐大师的硬盘检测不能用!!256字节检测对大机械硬盘就是酷刑!

网友:
看下录像机电源有没问题

网友(2021-05-05):
得还行,一边用win,一边

网友:
新版不忍,是你没把硬盘格式,设置为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