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17821的奇葩故障

楼主(2021-03-27):
   中午接一客户,V星的MS-17821游戏本,故障现象是插电不触发,遂报价留机。
      插上可调电源,19.5V的电压按开机丝毫没有反应,电流一直是0.000,这下只得拆机看裸板了。拆出板子,除了开机电路板有些许腐蚀,也看不到其他问题。测试各电感阻值和公共点,无短路现象,这就怪了,难道是开关小板的问题。
插上电源,测试开关小板,没有任何电压,再测3、5V,都没有出来,继续测公共点,只有3.1V电压,不对呀,19.5V跑哪里去了?打开鑫智造,先找到电源接口,测电压依旧是3.1V。

   此时脑子里先想到的是后级有短路,可是看电流根本不像呀,就算是有短路,至少电流有些许波动,这0.000就根本没变化呀。不管它有没有变化,用上我的烧鸡神器,接到PR66这颗电阻上,看看有变化没。

       接好线,插电源,哦吼,待机都出来了。那就更能确定这颗电阻的后端没有短路的地方,但是前端只有充电口了,难道。。。先订充电口吧,这游戏本的充电口可是真大。
    订了新的接口回来,三下五除二装好,怀着忐忑的心情插上可调电源,期盼已久的待机终于出来了,麻利儿的装机,接电,熟悉的画面也出来了。拆下来的那颗接口用表量和新的一模一样,也不知道就怎么拉低了电压,希望有懂的同学能讲解一下。
因为在论坛里没有看到此机器有这个问题的帖子,故发出来共勉,希望大家以后遇到会有一些思路。另外此机的两个BIOS已经打包好,希望能帮到大家。

MSI-17821 U39 U87 BIOS.zip

原机备份

网友:
这个机子电源口通病了,拿锡连起来也可以救急,最好是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接口正负两个极烧在一起了吧、

确定没有,因为用表笔量过了

网友:
学习一下上点分

网友A:
应该是接口正负两个极烧在一起了吧、

网友:
最后还是电源头问题

网友:
有些故障说起来连同行都不信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B:
你这思路不太对劲啊,不短路烧鸡有什么意义,公共点没电压先查从电源到保护隔离的电路

网友:
V星通病,电流太大,接口正极烧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思路不太对劲啊,不短路烧鸡有什么意义,公共点没电压先查从电源到保护隔离的电路

看电流确实是不短路,我只是避开充电口,给主板一个正常电压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C:
应该是电源口的地线有问题

网友D:
我的天、你检测的时候不先测试一下电源口的脚位么 ?这问题、修的好难!

网友E:
直接测通断不是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测通断不是好了吗。。

测过,是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天、你检测的时候不先测试一下电源口的脚位么 ?这问题、修的好难!

电源脚位和后面的电路是通的,测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电源口的地线有问题

地线和主板的地是相通的,已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