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560U 板号:X560UD REV:2.0 裸板上电0.114A无显

楼主(2021-03-27):
华硕 X560U 板号:X560UD  REV:2.0 裸板上电0.114A无显
拆机检测,第一步测主板供电发现独显和CPU没电压,
          第二步测PM_PWROK_PCH 正常
          第三步测平台复位 0V 不正常
          第四步测24M时钟不正常。
那么根据时序故障就确定在单U的时钟不正常导致机器开机无显。根据点位图发现此时钟不是由单U外挂的24M晶振产生。而是由一个3487V的时钟芯片所产生的。测量此芯片发现供电正常,外挂的24M晶振不起振,更换晶振和两个谐振电容电流正常跳变了,接屏亮机。

网友:
思路清晰 学习

网友:
有没有点位图,论坛找不到

网友(2022-03-17):
也遇到一台同样的故障,晶振有点发霉,换了晶振与电容,目前测试中。

网友(2023-07-24):
技术不错!思路清晰!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