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3-80,板号17807-3M开机55秒才亮,求解?

楼主(2021-03-27):
今天同行送来一台笔记本,为联想E53-80,板号17807-3M,上电不显示,拆出主板发现BIOS芯片动过,在坛子上下了两个BIOS程序,刷上开机好慢,得55秒左右才亮机,没办法,在TB上买了一个程序,刷上竟然不开机,我叫这两个在网上下的程序发给他叫他帮我改一下,改后刷上也一样的开机好慢,后来在老师那要了一个程序,他说是工厂程序,刷上也开机慢,老师说是不是换过南桥,我用放大镜看了下,没换的痕迹,现在没办法了,有哪个高手解答一下,为什么开机后亮机这么慢,我把亮机后的BIOS图片发上来,大家看看,折腾好久了,不知哪的问题,求高手

网友:
开机慢一般BIOS

网友:
能进系统的话。刷一个官网的BIOS

网友:
开机慢确定BIOS没问题的话就是U出问题了。

网友:
坛子上下的,TB上买的,问老师要的,都开机慢,估计CPU坏的可能性坏了

网友A:
刚才我试了一下,我想开机慢就慢,能装系统也行,用U盘到滚动条后就重启,不知哪的问题,UEFI与传统模式都试了,各种PE也试了,都是要么在滚动条死机,要么就是重启

网友:
EC已经识别开机慢跟BIOS没有关系

网友:
大概率CPU坏了

网友:
去官网下载bios升级程序升级一下试试

网友:
开机慢不要紧   正常使用也行的

网友:
应该跟me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
应该还是和BIOS有关吧,再用用原程序,修改下,一般都是这么解决的

网友(2021-05-13):
估计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才我试了一下,我想开机慢就慢,能装系统也行,用U盘到滚动条后就重启,不知哪的问题,UEFI与传统模式都 ...

我也有一台,不出1V_VCCGT电压,故障跟你一样

网友:
楼主,最后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