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a88x-hd3 不跑码修复

楼主(2021-03-27):
ga-a88x-hd3 不跑码
量了一下核心供电 有出
时钟和复位都有 刚开始怀疑是cpu的问题
后面量到这个vdda2.5v没有
这个电压是一个五脚芯片产生的
量了一下 1脚输入电压有3.3伏  3脚en信号也有
5脚输出0伏。 量了一下,没有对地短路,直接料板拆一个下来代换。换好后
插上显卡诊断卡 一路小跑 亮机

网友:
这个玩意是技嘉FM1/2的老通病了   不出这个电压就诊断卡一闪一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