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99 max外贸盒子rk3399 的五脚电源芯片kv7sp短路了

楼主(2021-03-27):
x99 max外贸盒子rk3399 的五脚电源芯片kv7sp短路了能不能用导航上的这个五脚电源芯片lvkx
芯片

网友:
我查了有的说可以通用有的说不行,查不到这个芯片参数

网友:
已测试不行,还是老老实实换,据说是插错电源,5v插12v,电源芯片炸了

网友:
电源芯片已换电压正常,光纤灯和电源灯亮,不开机,网卡芯片烫,板上有不明液体痕迹,原机主说是5v插成12v,我怀疑是电容击穿漏油了

网友:
发热严重芯片

网友:
电容损坏,从车载cd上移植一个100 16v电容,拆掉有线网卡成功开机

网友:
我去,网卡虽然很烫不能拆,拆了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