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LENOVO S145-14IWL FV440 FS441 FS540 NM-C121 REV 1.0

楼主(2021-03-27):
LENOVO S145-14IWL FV440 FS441 FS540 NM-C121 REV 1.0
从顾客进水机抄

网友(2021-11-22):
可以亮机 就是亮机要十几秒

网友A(2021-12-24):
亲测试可以亮机,有点慢,刷了之后内存只识别本机4G内存,外加的内存插上去就不亮机了,以为内存坏了,但换了一个新内存也是一样不亮机,不知道什么原因??现在只能用本机的自带4G内存,尴尬了。。。

网友(2022-03-01):
引用 网友A:
亲测试可以亮机,有点慢,刷了之后内存只识别本机4G内存,外加的内存插上去就不亮机了,以为内存坏了,但换 ...

请教一下,电脑修好了吗,什么问题,我现在有一台机子,板载内存开机440ma点流掉电,外加内存开机550ma掉电,就想请教一下,你的案例是怎么修好的

网友(2023-01-02):
有台机子不开机,下载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