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 tpn-q173 独显驱动不正常,玩游戏不行 维修

楼主(2021-03-27):
tpn-q173  独显驱动不正常,玩游戏不行  刷bois  解决
附上亲测bios

网友:
这也行,一般代码43不都是硬件的问题?下次也试试

网友:
手里有台笔记本是显卡供电短路了  MOS坏了 驱动8脚IC也坏了   不晓得会击穿显卡现在订了配件都有点害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