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F2A68HM-DS2

楼主(2021-03-27):
故障现为用金属碰触发晶振外套能触发,触发后关不了。各路电压如下,CPU0.99-1.06V,核心1.05  内存1.50。桥边上MOS还有一个1.05V,1.22V,2.12V电压。这些电压应该都正常吧! PCIE  B1B2B3有12V电压。A9A10B5B10有3.3V  ,但是11脚没电压,13脚0.75V,14脚0V 。13,14跑线过桥了。难道桥挂了吗?测USB口阻值有560左右应该没什么问题吧!这应该还要查那里。谢谢各位大师帮忙分析。新手上路请多指教。

网友:
系统启动吗。

网友(2021-05-28):
系统能启动就不是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