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708不升压维修,TPT芯片导致的故障

楼主(2021-03-27):
今天刚上班,接到一台A1708不升压的机器,据同行描述是外地客户寄修的机器,客户在当地找维修师傅修了,没搞定,寄给他的。废话不多少了!给大家分享一下维修心得。
拿到机器打开后盖,电池换的组装的,屏幕更换过,硬盘还用的代用的256G的!
图片将就看吧,这是给同行拍的视屏截的图。

看到这样的机器,心里有了想放弃的冲动。但是为了毛爷爷还是尝试一下吧。
拆下主板,单板通电电压表5V都不显示,心里想这问题大了,仔细看看两颗CD3125C00之前同行更换过,没修好就直接用松香粘在主板上。

直接先换了再说,更换完成.所有电感阻值打一下,接上充电器,电压表显示5V,电流0.010A不动.
测U7000基本工作条件正常,F2脚PM_EN_P3V3_G3H输出正常

检测U6990输出电压正常

这个电压相当于以前A1466的3.42V。这个电压经过R3000和R3001给两个CD3215供电。还给EC供电。
再测CD3215和EC之间通讯波形正常!

CD3215和EC通讯完成之后应改读取自身BIOS U2890.当检测到CD3215和U2890通讯波形时发现问题。看图。

TBT_X_SPI_MISO这个信号不正常。正常信号抓取如下图

果断更换BIOS U2890,更换完成测试还是没有通讯波形。
只能怀疑TPT芯片U2800的问题了。果断拆掉屏蔽罩,拆掉TPT芯片。
通电测试。升压正常。测试波形也正常。艰难的寻找故障点。终于搞定了。
更换一个U2800。装机测试外接显示功能正常。如图:

网友:
这机的图纸和点位有么?

网友:
加分了,感谢楼主分享,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Miso什么意思

网友A:
能搞到点位图和电路图,维修的信心就有一半了。

网友:
点位图和电路图结合维修,

网友:
U2800异常导致CD3215不能正常读取程序,可以可以。帖子有图一直在打圈圈,图片可能需要重新上传一下

网友:
感谢分享,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B:
苹果暗屏 吴觉得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搞到点位图和电路图,维修的信心就有一半了。

买的迅维的鑫智造软件,里面有图纸

网友:
TBT_X_SPI_MISO这个信号,图纸中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苹果暗屏 吴觉得不好修

仔细查线路,会有收获

网友:
类似过的故障我也碰到过。进水机,查一圈下来发现是U2890底下腐蚀了,拆下清理安装后终于升压了

网友(2022-04-29):
这个芯片U2800管什么用 ?不装也可以吗

网友(2022-11-18):
出顾茅庐萌新看不懂,跪拜顶个帖子

网友(2023-02-13):
升压20v没有电流不开机是什么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