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Air 15IKBR不过保护隔离电路求解

楼主(2021-03-28):
同行送来一台联想小新Air 15IKBR笔记本图纸板号NM-B601. 说是不开机,拆机发现充电芯片烧破了,换一个上去不过保护隔离,查芯片引脚定义,28脚有20V,6脚有2.7V,5脚0V,都正常,为什么3脚和4脚没有高电平呢,3脚和4脚应该有24V的电压才能把PQ311和PQ 312导通,也没有发现哪里短路。有时把电压调到23V时,PQ311和PQ312会导通,此时再把电压调到20V保护隔离电路也会导通,但是,不是每次把电压调到23V时都会导通的,感觉是分压出了问题,又查不出问题,各位坛友帮忙分析一下是哪里的 问题,还要查哪些条件,谢谢了。

网友:
看看隔离管有没有软击穿的,把6脚分呀电阻都换掉。看看1.2脚的电阻正不正常。

网友:
28脚10Ω的电阻正常吗,不能光看电压

网友:
建议先换电池看看再说,万一必须电池好的,才能过保护隔离的,那就搞几天都没有用呢

网友:
5脚0V是不正常的。正常要高电平才对
ACOK
Active HIGH AC adapter detection open drain output. It is pulled HIGH to external pullup supply rail by external
pullup resistor when a valid adapter is present (ACDET above 2.4 V, VCC above UVLO but below ACOV and
VCC above BAT). If any of the above conditions is not valid, ACOK is pulled LOW by internal MOSFET. Connect
a 10-kΩ pullup resistor from ACOK to the pullup supply rail.重点检查+顺序:
28脚VCC,6脚 ACDET,24脚VREG=6V

网友:
BQ24780S有些机器要上电池才能过保护隔离 找个确定好的电池试试

网友:
有图纸就一目了然

网友:
5脚24脚看看,插电源ACOK应该高电平

网友:
两个隔离管没有击穿吧?24脚电压是否正常呢? 5脚正常应该是3.3V左右

网友:
看一下芯片vcc电阻有没有变大,还有隔离管有没有软击穿,线性6V有没有,上次一个充电芯片没有产生线性电压直接更换直接OK

网友:
我也有个同样的问题,ACOK是在公共电压后有还是前有

网友:
5pin要3.3V才正常

网友:
看到24780脑壳疼

网友A:
主供电28脚19v,然后是线性电压24脚6v,接着是基准电压要大于芯片内部的2.5V,6脚。这三个电压都有了还没有导通,就换充电芯片。我有一次买了5颗24780s全是坏的,本本芯片买的,差点没给我折腾死。5脚ACOK是3.3v,发给EC的,在ec端是0v。

网友:
第一个MOS管先换了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供电28脚19v,然后是线性电压24脚6v,接着是基准电压要大于芯片内部的2.5V,6脚。这三个电压都有了还没有导通,就换充电芯片。我有一次买了5颗24780s全是坏的,本本芯片买的,差点没给我折腾死。5脚ACOK是3.3v,发给EC的,在ec端是0v。

现在的芯片良品率太低了,说起来也太搞笑了,收板子的从维修员哪里把板子回收回去,拆了芯片再卖给维修员,哎

网友:
PR313 PR315的问题吧

网友:
插电池测试一下,24780s,有时候要有电池才导通的,还有就是3脚cmsrc的通道要正常,不然也会不升压的

网友:
24780s本身问题多,但没有见过本身问题烧穿的,建议查一下周边电容,看看没有小短之类的

网友(2021-05-01):
我修到这个机器了,同样的问题保护隔离不过,是同行没修好的,保护隔离基本条件都正常就是不过,最后发现充电芯片是24780,上家换的24780s,关键图纸上也是24780s。差点没把我修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