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ag271fx 通电白屏

楼主(2021-03-28):
aoc显示器, 型号ag271fx 通电白屏,拆机检查屏供电正常, 如何准确判断就是屏报废了。换一张屏价格太贵了。
微软

网友:
刷固件,要不你发个逻辑板试试?

网友:
先测试屏幕上的各路电压是否异常,如果都正常,更换驱动板测试也是白屏,几乎可以判断玻璃板问题,当然可以试着更换下逻辑板看看。

网友:
看看是纯白还是有竖条的白 .

网友(2021-12-19):
修好了没有?我也遇到相同故障,是屏电路问题,还没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