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你2顾客拿过来说充电不进电,显

楼主(2021-03-28):
迷你2 顾客拿过来说充电不进电,显示充电图标,开机一瞬间又关机。 这个是一个通病了 直接更换主电源 完美修复。 #主板#

网友A:
怎么判断的?不是充电芯片坏吗?是因为开机又关机这判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判断的?不是充电芯片坏吗?是因为开机又关机这判断的

关机可以充电 联机 ,之前修过很多台了,之前修的时候更换过u2,不是u2的问题,最后查到主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判断的?不是充电芯片坏吗?是因为开机又关机这判断的

开机一瞬间又关机,这个是查到电源的重要因素。如果关机充电正常,开机不关机,重启,优先考虑u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