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la5894p无3valw,

楼主(2021-03-28):
acer la5894p无3valw,3vs.,只有19v供电,其他电压都及出来,要如何处理,求大神支招

网友A:
其他电压都没出来吗 至只有19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他电压都没出来吗 至只有19V吗

是的只有19v.其他都没有

网友:
查待机条件啊

网友:
根据时序查 3/5valw 的产生相关条件

网友B:
仁宝还是比较好修的 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仁宝还是比较好修的 时序

不懂,之前是讲水,一个管子和一个二极管有腐蚀,换了也一样,PD1和pu18

网友:
仁宝还是比较好修的 时序对对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