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0/3g 1050ti不亮机维修

楼主(2021-03-28):
故障:1060 3g 显卡 不认卡诊断卡97
          1050ti显卡

接到同行的两张显卡一张不认显卡,另一张诊断卡 卡到B2代码,我们先来搞 1060 3G 的不识别的显卡

显卡不识别一般都是某项供电没出来,核心无法正常工作今天这张显卡是 全板PWM无供电。检查发现背面掉了个零件,5V FB 的反馈分压电阻掉了

由于没有图纸  只能参考PDF  这场显卡掉的  是R1位置的  手里找不到正好的电阻  就用了两个20+10的方法弄上去的,输出正好是5v。掉件的位置是5V输出的一个小八角芯片RT7296F,处理完成之后,5V已经稳定的输出。经过再一次的测量发现核心供电0.9有了,现存供电1.5V没有。跑线路 现存供电的EN脚经过一个芝麻管,芝麻管的控制引脚去到了1.0v的PG引脚,那么久先来这个供电吧。

测量芯片的EN 和供电都没问题,直接换掉。再次测量已经正常,能正常开机。进系统跑furmark 嗷嗷叫,检查发现一个核心电感罩子 脱落了,重新粘好,故障解决。

另一张是1050ti  这张显卡是卡B2

上软件忙扫

发现B组的31:0现存有通讯故障。现存是三星的,这个现存容易出现虚焊,拆下来重新植球,装好后 测试一路亮机
再次扫描

现存测试已经通过,进系统跑furmark 压力测试等 毫无问题,到此维修结束,细节我就不上传了,大家都会

 会员7941100鑫豆2026-3-26 10:04
 会员198590100鑫豆2026-3-8 13:14
 会员365355100鑫豆2025-9-17 11:55
 会员627970100鑫豆2025-9-10 19:17
 会员3465100鑫豆2025-8-26 16:32

网友:
367.29版的mats,不错,用的溜,一楼是我的谁抢不走了!

网友:
楼主是我的,谁也抢不走

网友:
显卡被你溜得飞起,膜拜一下。

网友:
现在修显卡火的一塌糊涂 ,另一个现在流行抢楼了吗

网友:
感谢分享,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A:
为什么我碰到的显卡多是核心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碰到的显卡多是核心问题

核心坏的应该还是少的  除非有特殊情况

网友:
我接到的显卡大多数是进蟑螂,里面骚气哄哄的,电阻,电容发黑严重,氧化更是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核心坏的应该还是少的  除非有特殊情况

进系统正常。跑压力测试就黑屏。这种都是核心问题吧?

网友:
A卡跑测试跑不完成卡死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唉难搞

网友:
请问一下跑测试过程中出现高温报警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C:
盲扫的命令是一样的吗还是别的命令。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碰到的显卡多是核心问题

N卡比较少见,AMD的GPU本身坏的还真多。

网友D:
盲扫是设置集显优先显示吗?还是黑屏盲输代码,怎么操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盲扫是设置集显优先显示吗?还是黑屏盲输代码,怎么操作的

黑屏忙扫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盲扫的命令是一样的吗还是别的命令。

忙扫是自动的设置启动 然后自动扫描   大约多久过后  输入命令关机就行 然后再用集成显卡 看结果

网友:
现在修显卡,真是火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忙扫是自动的设置启动 然后自动扫描   大约多久过后  输入命令关机就行 然后再用集成显卡 看结果

哦哦。分享一下这个自动的MATS

网友:
结果保存在哪里的呀

网友:
故障:1060 3g 显卡 不认卡诊断卡97
          1050ti显卡

接到同行的两张显卡一张不认显卡,另一张诊断卡 卡到B2代码,我们先来搞 1060 3G 的不识别的显卡

显卡不识别一般都是某项供电没出来,核心无法正常工作今天这张显卡是 全板PWM无供电。检查发现背面掉了个零件,5V FB 的反馈分压电阻掉了

由于没有图纸  只能参考PDF  这场显卡掉的  是R1位置的  手里找不到正好的电阻  就用了两个20+10的方法弄上去的,输出正好是5v。掉件的位置是5V输出的一个小八角芯片RT7296F,处理完成之后,5V已经稳定的输出。经过再一次的测量发现核心供电0.9有了,现存供电1.5V没有。跑线路 现存供电的EN脚经过一个芝麻管,芝麻管的控制引脚去到了1.0v的PG引脚,那么久先来这个供电吧。

测量芯片的EN 和供电都没问题,直接换掉。再次测量已经正常,能正常开机。进系统跑furmark 嗷嗷叫,检查发现一个核心电感罩子 脱落了,重新粘好,故障解决。

另一张是1050ti  这张显卡是卡B2

上软件忙扫

发现B组的31:0现存有通讯故障。现存是三星的,这个现存容易出现虚焊,拆下来重新植球,装好后 测试一路亮机
再次扫描

现存测试已经通过,进系统跑furmark 压力测试等 毫无问题,到此维修结束,细节我就不上传了,大家都会

 会员365355100鑫豆2025-9-17 11:55
 会员627970100鑫豆2025-9-10 19:17
 会员3465100鑫豆2025-8-26 16:32
 会员1317426100鑫豆2025-7-29 09:46
 会员1132538100鑫豆2025-5-10 10:49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卫生这么差,机子是不是都是黑网吧的啊
不是,南方这边蟑螂很多,有些地方比较潮湿

网友:
不会修显卡 学习下

网友(2021-06-19):
软件哪里能买到能用的。

网友(2021-07-21):
兩個故障點呢,樓主厲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