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460 nm-a581不识别硬盘

楼主(2021-03-28):
接入硬盘开机报这个错误,更换过其他固态、机械硬盘也一样,刷过BIOS,故障依旧,这台机器硬盘接口是PCI-e接口,没接触过,有哪位大佬知道一点,求思路

网友:
没修过这问题

网友:
人都是傻的,一点思路都没有

网友:
查下M2接口各针脚阻值电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