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40p开机无显报警5声

楼主(2021-03-28):
开机报警5声,有时能显示,类似戴尔机器,以为是cmos问题,不用整机拆,拆后盖,内存旁U49(4m),刷此BIOS就ok。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72156-1-1.html
BIOS这里下载,原厂

网友A(2021-05-08):
小米171501-A Q 版号R15-6050A2940901-MB-A01 声音故障怎么解决的呢 换了几个声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米171501-A Q 版号R15-6050A2940901-MB-A01 声音故障怎么解决的呢 换了几个声卡了

我的声卡坏,表面量不出短路,然后好多电压不出,拆了就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声卡坏,表面量不出短路,然后好多电压不出,拆了就正常

我刚修好 修了四天 最后发现声卡芯片脚位焊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