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印N:N是什么管子?

楼主(2021-03-28):
3V3_PCH短路,跑线路到这个管子,这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管子在哪,楼主这是要跟我们玩美女找茬的游戏?3V_PCH短路,烧一下不就知道了,一般是CPU(桥模块)或者桥坏了

网友A:
Q1902吗?  短路烧鸡呗  跑啥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1902吗?  短路烧鸡呗  跑啥线

嗯,刚烧了,3A没反应,加到5A,PCB热起来,板层短路,放弃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刚烧了,3A没反应,加到5A,PCB热起来,板层短路,放弃了。

好的  是拆了桥还短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  是拆了桥还短路吗

桥没拆,因为没图纸,3V_PCH实际是参考别的机子,这个短路的3V接BIOS供电的,桥那边3V正常没短路。这个本子去年进了一点点水,当时清理过还能用的,后来出现难开机,多开几次能点亮,放了大半年,今天拿下来就这样了。

网友C:
你先不管是什么管子,关键在于故障点是不是它

网友:
板层短路也并非不能修。短路的地方挖开让它不短路,然后看什么线路被挖断的再补上。坛里有不少案例啊

网友:
哪个管子呀?标识出来呀

网友:
这是让别人猜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先不管是什么管子,关键在于故障点是不是它

不知道什么管子,如何测量管子好坏

网友:
大家来找茬,是哪个东东啊

网友:
双mos管 702吧

网友:
目测是复合N沟道管

网友:
拆掉,不短路的话,淘宝找个买小贴片的,一问便知~

网友:
下面不是写着q1902吗。具体想知道,看图纸

网友:
双N的吧这种,看看图

网友:
没有过多的说明。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