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H5KN41图纸-淘宝买的-2021年3月28日

楼主(2021-03-28):
笔记本进水太厉害了,原件基本上一碰就全部掉光了,隔离不过、3v电压不出/等等一系列问题,最后实在没辙淘宝还真找到了一家买这个图纸的,建议大家去淘宝购买,不要白嫖太厉害,

上主板图片

最后不废话了,上图

网友:
主板现在还在修,3v电压现在不稳定,在2.4v左右跳的很厉害,而且电感前端都再跳,外围原件基本补齐,现在准备芯片到货后换一个试试
ps:3v线性电压,补齐原件出来了,是3v电压没出,其他信号都正常了,这个页没有反馈的。

ps:4k显示器,截图超大超方便超高清

网友A:
Dell Lenovo acer tongfang surface 都烂了!现在只有HP还在坚强中!msi也马上要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ll Lenovo acer tongfang surface 都烂了!现在只有HP还在坚强中!msi也马上要烂了!

?,是说质量问题,还是图纸、点位,流出问题?

网友B:
这个图纸估计和GH5KNX1是一样的。X既可以代表4又可以代表5
GH5KNX1图纸论坛里面早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纸估计和GH5KNX1是一样的。X既可以代表4又可以代表5
GH5KNX1图纸论坛里面早有了

不清楚,论坛没有这个型号的,直接在淘宝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ll Lenovo acer tongfang surface 都烂了!现在只有HP还在坚强中!msi也马上要烂了!

V星正在烂之中

网友C:
看板况,掉件,断线,不在少数呀

网友:
一句话,进过液体的不好搞。

网友D:
这个板 这情况  建议放弃  楼主如果要对件的话 可以找我  我手里有这料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板 这情况  建议放弃  楼主如果要对件的话 可以找我  我手里有这料板

no,最近生意不景气,只要cpu、显卡没坏、都不能放弃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看板况,掉件,断线,不在少数呀

是的,这个主板做工不行,一进水原件一碰就掉,感觉工厂焊接不到位啊,锡太少,其他进水机器,根本就没这么严重

网友F:
楼主要有料板才好修了,进水太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要有料板才好修了,进水太严重。

这款,淘宝,有图纸有点位,原件位置这个主板标的比较详细,基本不需要点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这个主板做工不行,一进水原件一碰就掉,感觉工厂焊接不到位啊,锡太少,其他进水机器,根本就没这 ...

现在只要进水所有板型都差不多,内置电池导致氧化加剧,飞行堡垒拯救者有些是进水就短路烧cpu 哎 维修不好干呀

网友:
一句话,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板 这情况  建议放弃  楼主如果要对件的话 可以找我  我手里有这料板

你在那个城市  我们这边大家很忙的呀  机器维修排队量在20台左右

网友:
终于修好了,主板3v、5v电压一直在跳,最后找到原因,居然是8528e我用8518e代换的,不行(论坛上面有人代换说可以用),上电后,显卡也是坏的,客户急着要写论文就没管它,直接给客户装机(电池页不能用),进水太厉害了,原价掉件太多,主板还烧坏了

网友:
机器做工不行,但是不耽误挣钱。

网友:
这主板的设计很垃圾的地方在于,南桥或者CPU  有时候取下来,焊盘的绿油层,已经鼓起来了。
就算做上芯片,还是会鼓包。只是很少部分主板,但是我碰到过2次 ,很恶心

网友(2021-05-19):
楼主,这个板的南桥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