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点紧紧相拥在一起怎么解决

楼主(2021-03-28):
大力出奇迹把排线连接器掰断了, 想着换一个就把连接器拆下来, 结果发现有几个焊点抱在了一起, 这个怎么分开吖. 用吸锡线来回擦也擦不掉, 是我不小心把铜皮刮出来了么...

网友A:
看这个焊点 貌似本身就是一起的   你脱开干嘛

网友B:
这个主板的板号是啥 咱帮你看看图纸对一下
另外这个看起来那几个引脚本来就是一家的喔  不要强行给人分开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 学习了

寻霸业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焊点可能就是连接在一起的

网友:
这个不难。。。。。

寻霸业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焊点 貌似本身就是一起的   你脱开干嘛

原来乳此, 谢谢老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板的板号是啥 咱帮你看看图纸对一下
另外这个看起来那几个引脚本来就是一家的喔  不要强行给人分 ...

谢谢谢谢, 还以为被我弄坏了 =.=

网友:
用助焊剂    烙铁  拖一下 就额可以了

网友:
这种连在一起拖不开的,一般都是本来就在一起的

网友:
正常用点焊油就可以了,开不了就是连一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板的板号是啥 咱帮你看看图纸对一下
另外这个看起来那几个引脚本来就是一家的喔  不要强行给人分 ...

联想 Y510p, 这里的排线另一头连着的是麦克风和耳机的一个小板

网友:
2  3  4确实是相连的  可以不用管

网友:
本身就是连在一起的

网友:
这家伙真是非常了得的事

网友:
本来就是一天线路

网友:
多学习,多看图纸就知道了。

网友:
可以加锡试一下,能不能一块烫下来

网友:
你真要脱开就断线了

网友:
请问大神哪里毕业,这么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