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L5600L X555LP REV:1.1无待机电流,BQ735不出24V

楼主(2021-03-28):
机型:华硕FL5600L

板号: X555LP  REV:1.1
故障:无待机电流

插电瞬间有电流跳变马上回零,但维修电源过流灯没闪,初步估计不过隔离且公共点、待机电路没明显短路的。
拆机稍稍观察主板正反面没明显问题,实测第一个隔离管19V没过去,公共点0.88V,后级也没明显短路,直奔充电芯片BQ735.

关键脚测试如下:PIN20 VCC:19.1V  PIN6 ACDET:2.63V  PIN16 REGN:5.97V  PIN4 ACDRV:0V 当然PIN5 ACOK也是0V. PIN1 ACN:0.28VPIN2 ACP:0.88V.
自我感觉没明显问题后,换BQ735后上电还是一样不过隔离,经过一番折腾,又换了一个BQ735,故障依旧。请出示波器看看。抓了几个脚位波形如下:
1.公共点波形

2.ACDRV:

3.ACOK:

4.ACP:

5.ACN:

没头绪了,就看这几张截图,猛然看到ACP ACN两个电压差0.6V,检流电阻是0.01Ω,这不是60A电流吗!之前测试ACP\ACN电压时问题就暴露的,只是没遇到过类似问题,一时忽略了,顿时心里一阵轻松,马上测ACN和检流电阻的通断,不通,用放大镜照起追线路,顺藤摸瓜。窝草!这么明显的地方当初都没看到。腐蚀了!

洗干净后看到刚好是ACN那根线断了,接好线测试OK

网友:
这个板有通病。不过多是屏线接口旁边腐蚀断线。也是ACN、ACP的

网友:
修过相同故障 差不多地方断线

网友:
技术无止境

网友A:
遇见过保护隔离进来的第二个管子软击穿引起不过保护隔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见过保护隔离进来的第二个管子软击穿引起不过保护隔离的。

怎么判断软击穿的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华硕的板,不过保护隔离

网友:
楼主观察不够仔细哦,这么明显没有看出

网友:
楼主是老司机来的哦

网友:
老司机开车,偶尔一会儿走错路

网友:
这板子昨天刚好也修道一个,3V只有2.4,检测是被后级拉低的,板子桥核心加热,3V就正常了,直接自动开机上电了,冷板3V就会被拉低,今早过去继续修

网友:
经验,因为你打值完全OK,但是一加电,他就导通了

网友:
在论坛每一天都是在学习,都在成长,

网友:
哈哈!我也遇到一台华硕的!也是这部分线路问题    也发了帖子

网友:
这板子通病,腐蚀断线导致

网友:
又是一个华硕,直接跳过保护隔离有没有试过,我以前华硕本都是跳过保护隔离正常后,先调第一个隔离管如果acdrv能升压24v 我就不管了 直接用,就不会有售后。

网友:
acn和acp压差折磨多,修好正常情况下压差多少?

网友:
楼主的示波器玩的好溜啊

网友:
会用显示波的大师傅就是不一样,厉害

网友:
这个主板通病来的
断线

网友:
示波器玩的好溜啊

网友:
看大师维修真能学到知识,从这里学到了示波器的另一种应用!

网友:
楼主观察仔细哦

网友:
修机器还是要仔细仔细再仔细

网友:
严谨细致入微

网友:
小伙子干活,不认真,小问题还用上了示波器

网友:
观察仔细一点 的话早都秒杀了

网友:
修过类似的故障,也是断线。

网友:
有些是分压电阻也会有问题

网友:
好详细的内容学习感谢分享

网友:
有时候细心观察真的很重要哦

网友:
装备精良,你都有核武了我才想那天可以用上弹弓

网友:
卧槽这个问题我也修到过,也是差不多这个地方腐蚀断线了

网友(2024-04-15):
正常压差很小的,看来修板还是得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