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SUS S4300F进PE蓝屏重启

楼主(2021-03-28):
        收到同行送来一台ASUS S4300F的本子,我看本子还没过保就问怎么没拿去售后,同行说是进水的,问题就是进PE会蓝屏重启。换了硬盘和内存也一样,拆下主板没有看见腐蚀的痕迹,只有电池下面有些进水痕迹。如同行所说进PE会蓝屏重启,不插内存和硬盘也是一个样。这个主板是板载8G内存,重新刷了BIOS还是老样子。兄弟们帮忙分析一下会是哪里的问题,CPU是板载I7 8代的U .

网友:
我遇到这种问题也是无从下手

网友A:
可能的地方:供电不足、某个内存芯片虚焊或坏、CPU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的地方:供电不足、某个内存芯片虚焊或坏、CPU坏

问过大神了,说是U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问过大神了,说是U坏了。

U坏就难了,配件难找,价格客户不一定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A:
U坏就难了,配件难找,价格客户不一定接受

是啊,客户不修了,退了。

网友:
CPU挂会出现各种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