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 K42JE 触发掉电 用电池不掉电 用充电器触发掉电

楼主(2021-03-28):
最近修了一台华硕本,症状很像电路故障,比如系统电压没出全引起的掉电。实际上只是显卡问题而已。故障表现是按电源键,1秒钟后掉电,可以重复触发。但是我发现经过多次尝试,用单电池有时可以亮机并且满屏的红色竖线,开机显示ASUS标志的背后有方块形阴影。就是说显卡花屏,这种的花屏方式是AMD显卡特有的,修多了就知道了。显卡型号是216-0774007.更换就好了。现在论坛也不知道是怎么了,上传BIOS信息的很多,一个型号搜索出100个BIOS。但维修经验少的可怜,只占总搜索结果的5%以下。可悲啊,反正我是尽力把修好的经验都整理上来了。

网友:
不就是AMD显卡故障吗?只要是老机器,只要是AMD的显卡,只要是花屏或不显示但电流能跑上去都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