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n17p3不开机维修【二修机】

楼主(2021-03-28):
型号:宏碁 n17p3
板号:SU4EA MAIN BOARD REV 2.1
同行大早上的就送过来叫我给他看看,说昨晚他接的!他自己已经把D壳拆开的说自己搞不定,叫我抓紧给他看看就走了!我拿到板子一看到处都动了乱七八糟的适配器接口 /EC/ BIOS/ 屏供电附近到处是脏兮兮助焊膏一万个尼玛不想修!赶紧打电话给他问了才知道客户之前拿到了她们小区里修电脑的跟她修说EC坏了,等他发芯片换没想到换了EC还是老样子搞不定就找到我的同行那里,只是她也没有想到他也只会扣电池 拔插内存:。。。。才到我手上!好了废话不多说既然接了就修修看。
先大概测量了公共点和各供电电感的阻值都正常,看上家焊的EC太尼玛恶心了,重新给焊接了EC/BIOS清理上家之前的所有焊接的位置,才通电 !一插上电源就触发直接干到0.45-0.68 看来这机子问题应该不大但屏幕不显示,正常这样的电流已经开机了,测了CPU电压都出来了,但屏供电附近的芯片冒烟了! 拆了测量板上各脚阻值正常没有什么问题应该是芯片内部短路了找了一个版号是1.0的图纸查了才知道是该芯片是+LCD_VCC供电输出芯片 我没有这个型号的芯片但我手上有5285的 引脚只有1和3不同直接把脚掰了反过来装OK,在上电测试+LCD_VCC3.3V正常输出来,插上屏幕大概等了1分钟屏幕有反应了估计上家刷的BIOS是别人拷贝下了的,重新找一个已配置的刷进去,按开机键没有反应心想难道触发电路也有问题查了一下键盘接口图纸1脚是 开机信号,短接1与2轻松开机但这款机型开机键是做在键盘上了,拆机键盘全部是水渍痕迹,估计上家是按开机键没有反应心想应该是EC的问题直接就干EC,干了EC没有办法就放弃了!到此就可以报价维修了!顺便把BIOS上传一下 (5)BIOS ACER SF314-52-SU4EA MAIN

网友:
路过学习了,维修还是得认真仔细观察才行啊!

网友:
最开始可能就是键盘坏了

网友:
努力学习中啊

网友:
最初就是键盘问题吧,只是用户没说进水,上家修呢,也没仔细看。

网友:
屏供电芯片1脚和5脚短接就行吧

网友:
这个可以有,学会算图纸维修成功百分之七十

网友(2021-07-19):
图纸能分享一下吗,论坛没搜见,不触发,正缺图纸

网友(2021-09-07):
这个bios不行 点不亮 还有个2.1的BIO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