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4系 坎坷维修历程 华擎x370 太极大板

楼主(2021-03-28):
主板型号 :华擎 x370 taichi
故障类型:不加电。

先看全图。特别鸣谢饼哥无私奉献am4时序资料,有兴趣的可以自行参考: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37945-1-1.html

客户说,自己请灰尘后就不通电了,估计应该毛病不大。遇到这种情况,我反手就是去砍rsmrst,额,先看时序图吧!

测量结果:
SIO_RSMRST# 1.8v
(VDD_33_S5) 3vdual 3.4v
1.8vsb:1.8v
vddp_s5: 0.52v
VDDBT_RTC :1.5v
好吧,貌似又是rsmrst电压稍低,vddp_s5,也是低,电压参考标准看下图:

打开点位图,发现 SIO_RSMRST#上拉电阻料件未安装,自作聪明,找个4.6k电阻装上。上电,测量, 发现rsmrst电压已经正常了,暗喜!
装上cpu,短接开关,沮丧!还是不加电,再次测量,rsmrst电压变成2.8v,好神奇,cpu拉低了此信号,看样子得查cpu待机条件不成立。另外注意, am4主板不装cpu是不加电的,这点一定要记住!
那就先解决vddp_s5吧, 此供电是有APW8720B 控制产生。

测1脚bst:5v,7脚 en:1.72v,5脚vcc:4.1v,看吧,问题出来了,vcc是5vsb通过一个2.2r电阻到脚的,测电阻一端5.0v,另外一端4.1v

更换电阻,上电,1脚电压5.72v,5脚5.1v 正常, 测vddp_s5 :0.92v,完美,rsmrst 还是2.8v,异常,短接开关,发现完美通电。
rsmrst不重要了,拆掉自己添加的上拉电阻,再次上电,rsmrst 1.8v,短接开关,正常开机。看样子rsmrst真不重要。

装机,上螺丝, 上硬盘,上显卡,上电,然后,主板冒烟了!冒烟了。烟了。 了。。。。眼看他盖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
拆机,,仔细观察,擦 一万个擦 飘过,
万恶的硬盘罩。正好压到vddp_vcc脚的电容上。通过测量,发现2.2r电阻又坏了。

更换电阻, 把硬盘罩处理一下,给下面贴个绝缘垫。再次装机

加电测试。搞定!
拍照留念!

温馨提示:发帖不易!回帖鼓励!谢谢支持!下次再见!

网友:
楼主手艺高超

网友:
楼主好厉害啊,这板子我都没有见过,

网友A:
有疑问,第一,rsmrst 1.8v这不是正常电压吗?第二,vddp_s5正常是多少?都有5.2v了还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疑问,第一,rsmrst 1.8v这不是正常电压吗?第二,vddp_s5正常是多少?都有5.2v了还低?

vddp_s5应该在1V左右

网友:
上次修了个MSI的AM4刷了程序搞定。

网友:
以后装机硬盘罩得加倍关注了

网友:
楼主逻辑上有点乱,该说的没说清楚

网友:
点位图上传啊  !我们也看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疑问,第一,rsmrst 1.8v这不是正常电压吗?第二,vddp_s5正常是多少?都有5.2v了还低?

0.52v, 打错了

网友:
原来是字打错了,我还纳闷半天呢

网友B:
不通电是不触发吗,不先测开关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通电是不触发吗,不先测开关电路?

一般情况下,待机-触发-供电-时钟-复位,不触发先查待机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兄弟, 我已经贴图各电压参考标准, 为什么不仔细看看呢?    vddp 0.52v是当时故障问题点。

网友:
坑太多,还是要注意,有时候修东西就这样

网友(2021-06-12):
引用 网友A:
有疑问,第一,rsmrst 1.8v这不是正常电压吗?第二,vddp_s5正常是多少?都有5.2v了还低?

那个是供电5v给pu17芯片的它产出1.v左右电压的

网友:
楼主能在Amd官方找到AM4的白皮书吗

网友(2021-08-07):
V星MS-7A34不上CPU是可以上电的,CPU预设电压都有

网友:
时序图在哪儿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