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5-CW0017AU 版号 :DAG7BFMB8D0 不开机

楼主(2021-03-28):
机器型号 :HP 15-CW0017AU 、重新焊接的、然后发现BIOS 也刷过、所以把这两个位置都处理了!bios 也刷了、测开关有3.3v供电、没有待机3V5V、 此主板的待机供电、是开机后才出来的、
测主板的整版 供电电感、没有发现短路的、所以不是短路保护导致的不开机、
通电检测、发现电源口的灯不亮、开关的灯也不亮、但是开关有3.3v 的跳变、所以主查EC、检测ec的供电3.3v 有、那就查时钟跟复位吧!、
因为没有图纸、所以论坛搜了一下、有说KB9027Q可以对照 KB9028Q 的图纸、所以搜到了论坛里的 一个帖子、帮助太大了、感谢这个楼主、

进过检测发现我的这个复位脚位电压是1.6v、正常是3.3v 所以无疑了、跟楼主的问题是一样的、
我也找到了这个电容、然后看前段是经过一个电阻上拉的、电阻的一端是3.3v 一端是1.6v 我用镊子夹住、电源灯亮了、开关灯也闪了、测量这个电阻、46Ω、
所以直接拆掉那个漏电的电容、我想不通的是、进水的机器 通病?

HP 15-CW0017AU 版号 :DAG7BFMB8D0 集成.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