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华为Matebook13调整分区,致硬盘数据丢失的教训

楼主(2021-03-28):
机型:华为matebook 13 2020版
事故:调整硬盘分区大小,导致硬盘数据丢失
事情经过:
   昨天给一个客户的华为matebook 13装系统(重置),原来的C盘只有80G,感觉有点小。因为觉得调整分区并不是什么大事,在未取得客户同意的情况,我在PE里使用分区工具,将D盘调整出20G的空间,分配给C 盘。调整结束后,在我的电脑界面,D盘无法打开。重启电脑后,显示检查硬盘界面。再次进入PE,“我的电脑”界面已经可以打开D盘,可打开D盘之后,傻眼了,D盘的文件不见了,剩下的那些文件夹里面居然也都是空的。所幸的是客户说重要的资料有备份,不然又是一场烦心的事故。
教训总结:
   所以,本次事件的教训就是:在做有风险的事情之前,需要做好风险分析和风险预防,积极和客户沟通。还有就是,M2硬盘在调整分区空间时是否会丢失文件?有待一步验证!

网友:
谢谢分享,遇到过一次类似的,为一用户装系统,用户笔记本有一块固态,一块机械盘,固态做C盘做系统,机械盘全部做为D盘,用户要求将机械盘分为两个区,于是用软件装机械盘分为D,E两个分区,结果分好后发现本应为457G的D盘只识别为25G,用户原存在硬盘内的约40G文件只有13G,因用户无重要文件,告知用户后格式化D盘后识别为457G。

网友:
你是没有吃过丢资料的亏,我以前当学徒的时候,我们店里一个伙计去上门装系统,直接把客户桌面上画了几个月的图纸搞丢了。客户让赔20万。关键是打电话给老板,老板说说弄丢的找谁,他不管。我做这一行10多年了,说是原本可以亮的机器修不亮了有过,但是资料一次没出过错。这是一种习惯,不管干啥之前都问问资料

网友:
对待数据,我一般会非常谨慎。动分区前都会用移动硬盘备份。
破机子搞坏了有价格可以商量赔偿,数据弄丢了客户说有多重要就有多重要。

网友:
硬件有价,数据无价,,,,,

网友:
可以试下WIN10自带的磁盘管理中的压缩卷,扩展卷来操作

网友:
最好是将文件复制到其他盘再调整,虽然一般文件不会丢失。这种情况丢失也很容易找回的。

网友:
数据无价,谨慎操作

网友: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从来不去乱动C盘以外的盘,除非客户要求,也要反复询问,是否确定???

网友:
硬件有价数据无价

网友(2021-05-10):
我吃过一回苦,客户暴跳如雷,D和C弄错了, D盘资料全没了,后来一次也没搞 错过

网友(2021-06-09):
平时装个系统我得和用户确定4-5遍 有没有资料 就是怕有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