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40-70m维修

楼主(2021-03-28):
接修一台二修联想g40-70m,插电待机0.0021按开机没反应,拆开发现上家干了小电池和3v待机芯片还断了pj304这个节点,简单打了一下全板的电感没有短路的,上电量了一下有5v没3v,看图纸pj304是到3v线性的,连上节点一量果然3v线性是微短的,不打算走上家老路干待机芯片,想了下3v线性会去到的地方,经过排查发现是声卡芯片导致的,拆除后线性阻值恢复,再次插电按开机发现电流跑到0.4左右,带电量了一下3v5v和全板的其它供电都有了,手摸了下显卡核心发现巨烫,又摸了一下cpu核心发现也是巨烫,好家伙这下不用修了,翻车,至此维修结束,退机保平安

网友A:
现在这些焊在板子上的CPU  真是烦,动不动就可能白干,遇到CPU 坏,基本上拜拜

网友:
老司机,经验丰富

网友:
:lo这破机器就是容易挂CPU

网友:
这车翻得果断

网友A:
对这种半载CPU 真的是无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这些焊在板子上的CPU  真是烦,动不动就可能白干,遇到CPU 坏,基本上拜拜

CPU 显卡 南桥随便一个挂都白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这种半载CPU 真的是无语

同感,贵,风险大,卖芯片的坑,价高客户不修,我这种生意不好的不敢赌

网友:
这种机U坏的多~~~

网友:
这个板子cpu坏的是相当的多

网友:
这个板子cpu死太多了

网友(2021-05-08):
这个板子没什么维修价值的

网友(2023-08-10):
退机保平安,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