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微软下载win10系统是教育企业和专业版 咋样把企业和教育版去掉

楼主(2021-03-28):
微软下载win10系统是教育企业和专业版   咋样把企业和教育版去掉?

网友:
没有必要吧

网友:
教育版和企业版没有装的

网友A:
用NTLITE 去掉里面的教育版 打包

网友B:
为什么会下载到教育版?

网友:
下载时会有选择的

网友C:
激活码不对即使装的是企业版激活后就会变成教育版

网友:
安装时选择合适的版本就可以了,不用管其他的,都能激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激活码不对即使装的是企业版激活后就会变成教育版

用win10自动激活工具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会下载到教育版?

我在MSDN上下载都是两三个版本一起的系统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NTLITE 去掉里面的教育版 打包

谢谢

网友:
安装专业版 ,再激活一下,不要输入激活码